无主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01-30):
新手上路!
今天接一山寨845板,拿来时电容鼓了好几个,先换电容。
确定无短路后上电,测CPU供电只有0.95V,各供电均正常,复位灯逛闪,上假负载复位正常,CPU供电为1.75V
此CPU供电为2相供电,测其中一个上管的G级电压为1.1V ,另一个上管G级0.9V,断电测1.1V的G级对地阻值为450多,0.9V的G级对地阻值为67,跑线到CPU供电IC ,摘掉CPU 供电IC ,对地阻值变成无穷大,判为芯片内部损坏,更换后上电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
请问一下:CPU供电分几路?G极不是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
CPU供电分为:单项 多项(2\3\4\5......)
现在的主板最多为16项供电
同级供电G级连在同一个芯片上,但不是同一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