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ZM-S2问题

楼主(2009-01-30):
技嘉945主板开机不跑码,显示00, CPU电压0.6V ,SB,NB电压都正常,请指教!

网友:
CPU电压不正常,查供电

网友:
CPU电压是很不正常,都是已经换了 ISL6312,也测量了CPU的 MOS管都正常,没有 思路了

网友:
查ISL6312外围
VID电路等

网友:
查VID呀,都正常吗?
I/O会影响到VID得

网友:
看其它电压正常不,如内存有可能把CPU电压拉低的,换CPU试试。。。

网友:
看了  在保修期内,不修了  娃哈哈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你都换了东西还保修啊,上CPU量的电压是多少啊,用什么CPU上的,这个板子不支持扣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