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客户的HPV3000进水的机器,现在待机电流0.18

楼主(2009-01-30):
接的客户机器,是进水的HP V3000INTEL,的965的板子MAX8743的IC烧断了几个PIN脚,换了一个好的8743,把PIN脚也都飞线解决了,有待机但是不开机,把I/O也重新加焊了一下,插电自动开机了,但是后来又不开机了,加电电流瞬间就上到0.18然后就停止不动作了,现在没招了,求助论坛里的师傅们给点经验,客户已经等了几天了啊!

网友:
“加电电流瞬间就上到0.18”没懂是什么意思?是接电就升到0.18还是按开机键后电流升到0.18,如果是接电就升到0.18:应该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插上稳压电源,没开机就上到0.18,是有短路么?

网友:
请问楼上“方维”:如果插上直流稳压电源后,还没有开机电流就直接显示0.18,这个是有短路的话,能提示我一下怎么入手么,谢谢你参与我的问题!

网友:
V3000如果CMOS放过电,插上电后自动触发是正常的,如果待机0。18,那么待机就高了

网友:
现在还丢在一边没有头绪修这个V3000的板子了,期待大师们的支招!

网友:
待机0.18应该轻微短路,待机各电压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