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偶尔不开机, 蓝屏

楼主(2009-01-30):
不开机时拔掉供电才能开机(没有接电池)。测试码有停87,也有38,不一定,有时CMOS信息丢失。换过待机电路中常坏的220U电容C683。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怀疑南桥虚焊,加焊后还是乱跑码,又重新作BGA,问题依旧。用示波器观察32768HZ的实时钟晶振两端,有正玄波,两端的幅度都在0.15V,但普通的主板有一端的幅度有0.3V,不知道此处是否有问题。换普通主板上的晶振后两端的振幅为0.15V和0.3V,不知道原晶振是否可判为坏?因为此机故障不是恒定出来的,暂时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希望有同行交流一下。实时钟的晶振起振了但振幅还会影响南桥的工作吗?

    经过1个多月的使用,该机运行稳定,问题应该已经解决。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虚焊不应该不开机啊?
换晶振后,试机3天还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