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虚拟示波器软件(绿色免安装,英文)

楼主(2009-01-31):
发一个音频虚拟示波器(绿色免安装,英文),不知有人发过没有
性能取决于声卡的性能,没用过示波器的人用来学习示波器的用法不错

网友:
不懂,能附上用法吗??LZ!!

网友:
只能测音频范围的信号
从声卡的话筒输入接口(线路输入也可)引三根线作示波器的输入探头(每一声道相当于一个示波器通道)
线接好后,点菜单左上角那个三角(类似播放钮),就可以看到信号波形了,旁边就是暂停钮了
其它功能的自己试下吧

网友:
好东西下了就不能不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