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36主板跑75断电??

楼主(2009-01-31):
请教大家手头有一张MS-7336主板开机检测卡跑75显示器上面显示后就自动断电。有遇到 的朋友请指点。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答案在3楼

                                             ---学修板卡

学修板卡 -4 不及时揭贴,我来动手

网友:
这个是775的板子吧?
是不是你CPU风扇没压好,过热保护,自动关闭了
一般主板只要能亮,硬件就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
RE: ms-7336主板跑75断电?? 已修复!!谢谢大家

是在BIOS里面关掉CPU风扇检测那一项。就可以了。因为别人把风扇插在另一个插座上了,就算你把它插回去还是不行的。只要关掉它 让它自已在重先去找到CPU FAN那一个就可以了!!所以是这样处理的!!谢谢大家/表达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9-11-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另一个三插的风扇插另一个风扇座,可以不关机了但不能进BIOS,怎办?

网友(2010-02-05):
sys FAN插上 风扇, 或者关闭。。。

网友:
这样都行 还没遇到过  我都是乱插的 那个顺手插那里的  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