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60G用THDD扫描屏蔽坏道后,分区表丢失,想恢复数据.

楼主(2009-01-31):
ST160G用THDD扫描屏蔽坏道后,分区表丢失,想恢复数据,请问能修复吗,
恢复数据

网友:
如果要数据,你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能否恢复出数据,关键看屏蔽坏道的数量和位置,如果屏蔽的坏道不是在你要恢复数据的那个分区,数据很容易恢复出来,否则就麻烦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这情况不知道用什么恢复软件

网友:
坏道很多,估计那个文件存储的坏道,都给屏蔽了,能否清除坏道列表,恢复坏道查找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