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3秒自动关机?

楼主(2009-01-31):
诊断码跑到c3(c1已过), 约3秒自动关机,3v电还有,但不能再启动,必须断电才能再启动。
如果不插内存条,诊断码跑到c1,响一声后关机,时间也是约3秒。
如果不插CPU,上电也是大约到3秒,就关机。

请大家帮帮忙,这种情况我得怎么查呀?可能是哪些问题呢?
看样好像不是CPU及供电部分的问题。也不太像是BIOS。好像是电路自动保护了。但不知从何下手。哪里有电路自动保护的讲解呢?

网友:
检查3.3vSB待机电压/IO/另外检查各路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加焊了北桥,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为什么呢?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
因为所以。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可能是没得PG

由于网络问题重复回贴子了,请版主帮删了一个去。不是有意的啊。

网友:
可能是PG信号不正常吧,主板保护性断电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过,又的主板不过内存会自动关机。

网友:
CPU12V供电电路!!

网友:
happened wrong,when POST to the AGP

网友:
换内存使一使
不行压北桥使一使
最好是把北桥换拉

网友:
楼主,你加焊北桥用什么啊,是BGA啊,不会是用风枪弄的吧

网友:
修过一些板子,多为CPU供电下管短路,故障现象是拔掉四针电源就不会保护性断电.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msi的主板,换内存试过,不行。准备再试一下加焊北桥,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