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IC代换问题?

楼主(2009-01-31):
电源IC tea1507p可以用UC3842代换吗?谢谢网友赐教.

网友:
tea1507和3842不同。可以用TEA1533代换。

网友:
部分显示器电源ic替换

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和DAP8A 直接代换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代换

5S0765和DP104、DP704直接代换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TEA1507和TEA1533直接代换

网友:
很天真的想法。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电源IC。不能代换。

网友:
好像连样子都不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