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无显示

楼主(2009-01-31):
t40 无显示,测试卡跑69

网友:
外显有没有试过,如果外显也不行的话,换显卡

网友:
不过呢,我上次有个没过显卡的,修了五天才修好,把所有有关系的东西都换了,没关系的也换了,最后终于好了,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的,T4系列的话,显卡问题多

网友:
加焊显卡,加焊不行更换显卡

网友:
内存不过会导致跑69  先把内存排除后就可以考虑南桥的问题  一般都是内存 目前我还没遇见过显卡挡69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可能本本波说的对吧,我很少用诊断卡,没记这么多码,不好意思!那搂主就按本本波的思路查查吧

网友:
北桥,内存,1845  bios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