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求助

楼主(2009-01-31):
我这有几块七彩虹主板.都是一个型号的NF4X520.问题是44-C1-44-C1-44-C1不停的检测.需要几次以后才能正常开机.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好奇怪啊.显卡和内存在其它的机器上都是好用的.谁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看看这办法行的通不.不过我还是怀疑主板的桥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如果正常则为桥空焊

网友:
我有修过,跟你的问题有点相似,出现的码也是C1,内存又是好的,后来换了另一个牌子了内存就好了,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啊

网友:
我原来也碰到这些毛病,CPU座子要压紧才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