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场幅拉不宽

楼主(2009-01-31):
三星753DF场幅拉不宽请指教
三星

网友:
拉不宽是什么意思,是水平一条亮线还是一条亮带。无论是上面的那种情况。问题基本上来自场输出电路。仔细检查场输出电路的工作条件。如两组供电是否正常。代换场输出IC后故障现象是否一样。

网友:
行副调整电路异常,一般是调整管问题

网友(2009-07-25):
我手里有个方正的显示器和LZ的情况一样,怎么LZ不来表个态,到底怎么样修好的啊?版主都帮你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