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50SOP4无直流输出

楼主(2009-01-31):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B3%A4%B3%C7
看过了这个帖子,可是不知道这个R11在哪了,有高手知道的指教下,最好来个实物图片指出实际位置。

网友:
再来两张照片,着急啊,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
楼主引用的文章中的r11是限流电阻,不一定适合每个电源。细看了图片,这个电源用的可能是top220系列或者5H0165R、3842之类的芯片(实在是看不清楚),不过辅助电源的构造和普通电源基本一致。要重点测量的是图示ABC三组电阻,其中A的阻值应为10欧,但这种体积估计不是接在300v的限流电阻。C可能是两个相同的电阻串联成的启动电阻。B、C两组最好拆下来测量。
顺便说句,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相机,微距可能没有调好吧。还有这种按图索骥的帖子最好附上底面的电路图,大家看了也好猜。

网友:
你的大电容鼓了吧!看着像!无直流输出!那个大电感上面有点糊的东西是什么呀!是胶吗?

网友:
两个主电源开关管中间有一只8脚的芯片,那芯片应该就是类似TOP那种芯片,内部集成辅助电源开关管和变压器部分。。
如果你有这个芯片的话,先换上去试试吧!

网友:
RE: 长城250SP4无直流输出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
说到照片的问题,我要先鄙视下尼康的L系列相机,真是够差劲的,买完了就后悔。要是我的柯达C630没丢,才不会买这个破玩意,效果一点不好。
大电容没有问题,表面是沾的少许胶,已经测试有直流300V输出,整流桥也没问题。
3楼标注的A、B、C电阻似乎都没什么问题,搞不清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忘了说故障现象了:接通市电后,测量各输出均无直流电压,+5VSB也没有,电源风扇也不转。外观所有元件没有烧损及鼓包等痕迹。
图中标示的是主要元件的型号和测试结果。

网友:
先量一量5H0165R的3脚有没有15V的电压,这是它的开启电压,来自+300V,很可能是从那两个红红的电阻串联提供.

网友:
终于修好了,都是自己没有仔细检查造成的延误。本来3楼的已经指出测量下这两个电阻的,可是由于红色圈的那个电阻有一个管脚被压在散热片下面而没有认真测量,认为露在外面串联的另一个没问题,这个也不会有问题,结果恰恰就是这个位置隐蔽且外观完好无损的电阻断线,晕~~~~考虑到这两个电阻串联使用,且参数一致,就把两个都换了。
换过故障之后,一切恢复正常,在线测试3小时,整机运行良好。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其实这种串联的电阻的初衷就是让你容易测量的。你只需要把其中一个容易测量的拿下来,另一个就不必拿下来了。如果两个都在线测会因为300v电容的影响而导致结果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