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不能保存

楼主(2009-01-31):
最近接手一台海尔台式机,故障为COMS不能保存.测COMS电池及跳线电压,正常,开机更改了COMS设置后重起,提示COMS错误,切换至COMS设置里,发现根本无法保存,只要重起机器,COMS就会被重置,会是那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电.跳帽有没有跳反.COMS电路。或换一个ROM片再刷BIOS

网友:
误导  已经说了测COMS电池及跳线电压,正常。 一般这样的问题把如电压正常就要查COMS存储电路相关元件有没有问题,3V电压是通过跳线帽自己进SB存储电路的,这样在断电情况下,电池才可以保持对COMD存储器的不间电供电,实践维修中很多虽然电池拿下来测量电压是正常的,但装上去以后最好测试电池座板背面的两个引脚,这个电压正常才可以。很多这样的情况换座子或是排除接触不良是可以搞好的,上面说的这个故障如果刷BIOS以后还是修复不了,那南桥存储部分出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检测coms电路中的二极管、电容等元器件,如正常则可能是南桥损坏。

网友:
拔掉电源和电源线测量电压,再说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的海尔板子,COMS断电就不能保存了,没查出什么毛病
我把BIOS修改后重刷了一下,不管他那么多了,就是系统时间不对,用起来没什么不方便的

网友:
谢谢四楼的朋友,您的思路清晰明了,按您的思路查了下电路,原来是BIOS芯片的问题,刷了BIOS也不能解决,换了同型号的芯片正常了~

网友:
如果电池电压正常,CMOS芯片没问题就是南桥存储电路挂了

网友:
跳线。CMOS电池,电池座。南桥。就这几个东西。应该很好查的

网友:
让楼主着急了,海尔的机器就是这样的,所所有的都是这个样的,你在开机的时候按着home键,会出来哥界面,把拿个工具卸载了就行了,密码是haier

网友:
原来BIOS芯片坏了,也会保存不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故障,可要注意了.

网友:
前天修一块主板:
是 IWILL 台湾主板
可以设置,到: SAVE TO COME AND EXID  [Y、N}Y
那个Y光标一闪一闪的,点什么都没用
那为兄弟给个思路
先谢谢

网友(2009-07-10):
回复 网友A:

时间无法保存可以现在一个360时间防护 把时间改过后安装下360时间防护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一块EP-4PDA3I板子也一样,电压什么都正常,没办法,试换晶振也一样,看到楼主这样我也换下相同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