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911N

楼主(2009-01-31):
我有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911N坏了,接上电源都没反映,可能是电源电路坏了,但有一个问题太难拆了,有那位拆过的大侠说一下,,感激~~~

网友:
拿个小一字螺丝刀,轻轻搅,卸下主要的螺丝之后就是外壳顶部有两只倒勾,两边中间有三只倒勾。。下面有两只这样字的。很好拆吖!

网友:
三星的还比较好拆,把后边的底座螺丝拆下,再用平头起子从下端轻轻地分开,要是优派或HP就不好打开了,{视机型}.呵呵,要胆大心细

网友:
找一个平改锥慢慢拆,最好用一个刀片撬,这样不容易划伤外科

网友:
你得慢慢拆了,一步一步来,拆多了,经验也就多了,大家都是一步一步的成长的

网友:
咽,是这样的,我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