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管c5855代换

楼主(2009-01-31):
我对显示器一点不懂,有台自用的坏了,行管击穿了,请问可不可以用c5144代换啊?谢谢

网友:
这是:1500V  10A 的管子,只要符合这个参数的管子就可以代换!

网友:
这是2SC5855的详细参数

网友:
用c5411  检查虚焊

网友:
这是2SC5144的资料,不过在代换时一定要先排查出烧行管的原因,不然换上去还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