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显示双屏,外接是好的,其它都ok

楼主(2009-01-31):
联想f31显示双屏,外接是好的,其它都ok,真的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好了,还有我的一个朋友和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一样的机器,是不是通病啊,怎么解决啊,希望哪位大哥帮我解决一下,兄弟在这里先说谢谢了,屏线也没有问题,我都测量了,

网友:
显示双屏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调到菜单中分屏功能

网友:
重装一下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就是开机的时候出联想字母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右边没有,左边有,是上下的的图,一模一样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两个机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我有时候换屏就遇到过双屏的现象。不妨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兄弟啊,屏我也点过了啊,没有问题啊,我才给人家说300块钱啊,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呢,是吗,呵呵,真的想不通是什么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