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9-01-31):
有个元件  外型是电阻   4个色环  看不清 是多少阻值了   但是 用的符号 j 表示   万用表测 阻值是 零

另个元件   外型圆饼 橙色  上面一行 写  103   下面一行 写 1kv

2个元件是什么元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5076-1-1.html
先看看这篇文章

第一应该是个电感,你掰开它里面是一圈圈的导线,这个我在电话机里面见过

第二个 是Y电容

网友:
第一个是电阻,J表示是金属膜电阻,阻值为零有可能短路。
第二个是电容,103表示容量为1000P法,耐压1000伏。

网友:
3楼 大哥 说的 太对了     我 认为是 这2样东西

网友:
3楼是正解。

网友:
电感也有色环的,要根据情况区分。

网友:
第二个是电容,103表示容量为10000P法,耐压1000伏。

网友:
第一个极有可能是电感,电阻短路损坏的非常少见。

网友:
第一个 是 保险电阻    0.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