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p4pe2-x CPU 12v 辅助供电问题

楼主(2009-01-31):
主板上电开机,测量CPU 12V 辅助供电只有6.89伏,不知何故,请各位指点

网友:
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了吗?

网友:
供电部分是不是有元件损坏的,支持楼上说的先换一块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换到其它的主板上测试辅助供电就是12V,肯定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待机有一个2.34V与COMS跳线针相连,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的,换了一个1117上去(原来是一个标着ABE503),测量电压还是2.34V,郁闷中,烦请各位指点!!!!

网友:
电容和电感看一下,要不就是电压芯片了,应该就是这几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PCI A14脚对地阻值为5,判断为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