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845主板CPU系统时钟电压过高

楼主(2009-01-31):
这个板子,一开机测试卡不运行,用假负载测试系统时钟,电压为1。75V,正确为0。48V左右。这个信号应该来自己主板的时钟IC,但是找了一下,不知这个线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时钟IC 坏了???因为没有这个IC ,所以只能这样猜测了。不知对不??请各位指正。

网友:
你用示波器量一下时钟的波形看一下有吗??没有的话再换晶振和电容.

网友:
好吧,明天我用示波器试一下,但是电压太高了呀,CPU不工作呀

网友:
CPU上的时钟一般的时钟IC通过一个上拉电阻到CPU上的

网友:
我用假负载测,没有波形,只有电压。现在如何是好呀

网友:
我没看懂你要说什么。

网友:
谁的时钟?什么IC?

网友:
用假负载,用示波器来测CPU假负载.系统时钟没有波形,只有1.78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