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54DF不显示

楼主(2009-02-01):
我有一台三星 754DF在接上VGA线后不显示。IC401(TDA6888)无供电,拔下VGA线此IC就有供电。请高手指点一下此板的控制流程。

网友:
可能是VGA线断了,特别是V H线量一量.

网友:
你说的问题太不详细了,不接VGA线时能出现"无信号"的标志吗???接上后就不通电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插VGA线有“无信号输入”的显示。插上后就没有了,信号指示灯闪

网友:
VGA线里的H或者V信号线路开路,仔细检查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线是好的,我用同型号的好显示器试过了。

网友:
三星这种机MCU坏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这个机器的MCU可有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