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7宽屏液晶显示器不加电怎么解决???

楼主(2009-02-01):
神州17宽屏液晶显示器不加电怎么解决???B170PW07这个屏通用板2025的程序哪位有?

网友:
19宽的程序,注意此屏线是反线即可,不要搞的板烧屏亡!

网友:
这是笔记本的屏,神舟显示器就是这样降低成本的,只有两个灯管 而普通显示器都是4个灯的,亮度和可视角度都没法比的!!!

网友:
给你个RTD2025L_PNL_B170PW02_DO6L_WXGA_NA_5key这个程序看能不能帮↑忙

网友:
这个是神舟HF-172B的机器吧?通病,原装的驱动板就是MCU损坏,如果用乐华的2025L驱动板,4楼的程序能点亮,但注意一点,就是老康说的屏线问题,因为这个双6屏的屏线和普通的双8屏,供电脚不一致,1 2 3 为屏供电~~~~~~~~~

网友:
有没有全部的案例发一个我们新手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