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条单面改双存数翻倍的思考

楼主(2009-02-01):
现行DDR的不少内存条很多是单面的,背面已预留有芯片脚位,本技师原为修手机技师,想学点内存方面的维修知识,于是找来一根单面128M的坏内存条,将背面八块内存芯片全部补上,并将原坏的芯片给予更换之,再取下八脚24C04[手机里称码片],用编程器,写上256M的资料,装上开机可听见""笛"的一声,看来主板是启动了,可就是显示器没有显示,分析应该是24C04资料的错误报导致,或者说要修改其中的参数才行,我不知如何修改,没做过.特请教同仁.这样的单面改型如果成功,那256就可以变512,512就可以变1G的了.欢迎交流.

网友:
可以这样改,不过只能改8位的芯片,反面上上颗粒后要写spd信息,你上面说的应该写双面256的信息而不是说是个256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