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技巧请教

楼主(2009-02-01):
I/O下下来  发现焊上去很麻烦  有谁知道比较好点的技巧分享下

网友:
把脚位对齐了,先把四角都焊上,固定好,剩下的拖焊,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对齐了用风枪吹.然后用镊子划下看有没有空焊的.有的就用铬铁加焊下.

网友:
我习惯先把4脚用烙铁固定好,在用风枪吹,吹时用一点力按压芯片,要使用助焊剂。

网友:
同感,是最简单的方法,最后还要用镊子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我习惯先把4脚用烙铁固定好,在用风枪吹,吹时用一点力按压芯片,要使用助焊剂。
引用 网友A:

恩,这个办法很不错  先固定 位置

网友:
另类方法!板上好锡IO放在上去拿个2个5角硬币压在IO上面然后用风枪在板低下加热!

网友:
晕!这个直接用850取下来拿后用镊子夹着就吹上去了,这个多多练习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请问怎么上锡?

网友:
把底盘刮平 固定四角 慢慢拖了

网友:
我一般对齐焊上四边引脚用镊子压住风枪加焊一般引脚不会脱焊

网友:
拖焊 以前在工厂焊LCDTV上的大IC都是拖焊的,现在也是用拖焊,但是前提条件是焊丝一定要好,要不会搞死人的

网友:
这个不用拖锡的,从板子上取下芯片的时候再用助焊焊把原板上的不平整的接口涂上,再用850吹一下板子就平整了,然后再上IO就行了

网友:
其实个人认为焊接不难多练就好,关键是在焊接前脚位的对齐啊,多练就好啊,记得焊接后用镊子每一个脚都划一遍啊,很多虚焊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啊呵呵

网友:
下前IO下灌注助焊水,风枪下加热镊子轻轻取下(取的时候不要拖动)。上的时候对好位置再灌助焊水下加热,一次成功。如果想好用洗板水处理下看不出换过。

网友:
对齐比焊都难

网友:
感觉还是拖焊比较好使,就是对齐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楼主你对你自己的风枪非常熟悉,我建议你就只用风枪.
再加一把品质好的镊子和松香水,就可以了
焊接的时候我习惯用镊子夹着少脚一面,对位固定,另一头用风枪吹溶焊锡固定
然后转着吹,芯片粘上电路板以后,再四边滴点无色松香水,再吹几圈,就可以检查有没有引脚虚焊
没有就可以冷却试机了

题外话,我现在试用BGA膏代替无色松香水,发现锡的光亮度比松香水要好得多!就是成本有点高,BGA膏太贵了

换IO的过程基本就只要5分钟```不到

哦对了,补充一下,下IO的时候,我是什么都不加的,直接加热下来,下的时候小心点,别让焊盘的锡粘在一起.下来后,滴点无色松香水在焊盘上,然后风枪吹,把焊盘的锡圆润,方便上IO对位.

这样焊接出来的IO,根本看不出来有焊过,也不用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