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不跑cpu

楼主(2009-02-01):
新年快乐,hpdv2000不跑cpu,电流到期1.5A就是不跑cpu,其它都是好的,名个电压都是好的,我最开始也是想都没有想做了显卡,但做了之后还是像以前一样,我想可能是坏了吧,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怎么样,我也不敢确定啊,听一下兄弟们的意见,呵呵

网友:
是INTER芯片组的吗? 电流1.5的话有可能是显卡 不过要看跳变的 不知道楼主怎么判断不跑CPU的 最好把详细检测经过写一下 方便大家帮你参考

网友:
就是用示波器看的啊,没有跑cpu啊,是amd的cpu,呵呵

网友:
楼主,请问示波器你是如何看没有跑CPU呢?说出来学习下

电流一开机就到1.5A么?一般来说往后跳一下停就是内存,往后两下就是显卡.
我见过南桥虚焊也是1.几安不动的,检测卡显示85

网友:
北桥,显卡,座子。

网友:
换个CPU,它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