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镭风X1300GT-GD3用哪个软件检测

楼主(2009-02-01):
我用R3,R5,R6都不行,谁上传一个?

网友:
用ATI测试大全里的R3MEMID1.EXE测试、

网友:
试过了也不行,还有R5MEMID1也试了

网友:
1XXX系列都用R5检测,估计是你的软件版本不行,检测下R5的版本

网友:
请教 还要 用 什么  后缀参数嘛??

网友:
例如:R3MEMID1.EXE -NOCFG 7 -LOG
这个格式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