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上的Q15 N5S7 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2-01):
呵呵!忘记说了是一块754板上的Q15 N5S7 能用什么代换!
该零件烧掉了! 令开关脚只有1.5V

网友:
我查了好久也找不到这个场效的参数!!现在开机点不亮!能关机!靠其它点来触发!

网友:
WINFAST~丽台?主板、显卡、电视卡?什么型号?
N5S7~什么封装?几只脚?

网友:
你这个管子无非就是将电源传来的5VSB的电压转为5VSB而已,起的不过是稳压和隔离作用。将其取下,直接将其DS直接短路即可。

网友:
什么是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