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不工作,诊断卡跑00到C1又回到00就不动了》?

楼主(2009-02-01):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V星845Pe不工作,诊断卡跑00到C1又回到00就不动了》?内存供电都正常,,3。3V正常,,2。5V正常,,1.25V也有。。/。可是就是跳到C1后又马上跳回00...请大家帮忙!!!!!谢了。。。
问题

网友:
按着开机也不好用,,不像虚焊呀,,,哎。。

网友:
虚焊有时用手按也是没用的.会不会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BIOS会不会资料丢失

网友:
先 当 不过内存修 。
检测内存工作条件和内存的数据地址线时钟线,再刷BIOS。压北桥等。
一般 能跑C1 座子空焊的很少 。
新年来第一次回帖,祝新年快乐。呵呵

网友:
呵。。谢谢板主。。一开始就当内存修的。,,现在想想可能应该是BIOS。。我试一下。。呵。。。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不好用再请教大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3468-1-1.html
参照一下

网友:
能到C1座子一般不会空焊的,试一下内存和BIOS

网友:
能到C1不可能空焊還有內存有問題,
BIOS重燒仍無解時,我曾遇過的是每次開機固定停在C1h,
最後是因為CPU進入sleep mode造成,
您可以檢查看看。

网友:
很明显,没过内存!搽下内存或换跟来点下!!

网友:
放下电,
清洁一下内存和槽子,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吧??

网友:
先刷BIOS使一使
然后在查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