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明基FP71G+u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01):
我的是 明基 17寸  FP71G+u  的显示器````
用了用了一年多```之间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
最近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显示器自动开关````
就只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始很正常```过段时间后就开始不停的自动开关```然后就正常一段时间``然后又开始不停的自动开关````
请问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按键电路按键电路

网友:
把按键版上的 按键全部换掉解决问题 BENQ的通病
经常看这个网站 你应该看的到的

网友:
没有其他地方的问题了吧??

把按键版上的按键换起来难不难啊?配件哪里能弄到吖?

网友:
================================

1.如果你不會使用~電烙鐵 and 吸錫器 ~ 那對你來說更換開關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2.配件哪里能弄到吖?~電子零件店多買的到~很普遍的!~~若不想的出門~就上網~購買

网友:
这些问题回答起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