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 8711F这个IO能用什么形号的代?

楼主(2009-02-01):
如题。。。。。。。。。。。。。。

网友:
我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应该是不可以代的

网友:
有些i/o没有带换的,只可以用原型号换

网友:
I/O基本上都是用原型号的代换,还要注意ITE系列的I/O第二排的最后三个字母也要一样。

网友:
这种IO只能原值代换了。

网友:
看了兄弟的回贴看来只能找原IO了,反正是客户留下的时间在弄,俺我拉网线赚大钱先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