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线的排列

楼主(2009-02-01):
有谁知到北大同创17寸CRT显示器VGA接口线在电路板上的排列顺序

网友:
回2楼兄弟,这个资料网上都有,我问的是:北大同创17寸CRT显示器VGA接口线在电路板上的排列顺序,而不是VGA连线插头的排列顺序

网友:
难道不一样吗?大多数都是一样的呀,要不哥哥你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根据VGA数据线排列顺序,反推一下不是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有带图才好看

网友(2009-05-09):
那 个板子的背面有标识
按标识的字母去对应显示器上的针(也就是确定是什么线)
再在针那头测找对应的线接到上面就OK。

网友(2011-07-11):
楼上的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