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版主

楼主(2009-02-01):
盈通9550双128,A区36出错,显存也换了,周边的贴片电阻与电容,显存脚位也查都是正常,GPU也加焊,36位还是报错,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
如果你找对了坏颗粒换后还是不行。只能换GPU

网友:
呵呵  你如果真排除了gpu以外的想你自己说的这样问题的话
那你  可以练练手  把gpu  换掉
只有一位坏  gpu坏的几率小   你还是先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换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