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影6600 过不了内存

楼主(2009-02-02):
PCI-E接口,在两块NV的芯片组上会过不了内存,循环过不了C1。

但在INTEL和SIS的芯片组上,都可以装上驱动,进3D游戏。。

想问一下,论坛的兄弟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两者的总线问题吧,我以前修一块msi6600的卡时,就是掉了几个耦合电容,在补焊电容时焊掉了个pad,焊好后就上机了点亮一切正常,清洁焊点时,发现那个偶和电容竟然焊在中间那条线上了,焊错位置了也能正常点亮,可能那条线在因特尔主板上用不着吧!小弟我给你提个建议,打一边耦合电容gpu端的对地阻值,没异常的话就换换偶和电容试试看!你说的这情况我没遇到过,感觉就是偶和电容的事!

网友:
PCI-E接口,在两块NV的芯片组上会过不了内存,循环过不了C1。

但在INTEL和SIS的芯片组上,都可以装上驱动,进3D游戏。。

想问一下,论坛的兄弟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引用 网友A:

显卡PCI-E总线与主板上的PCI-E总线传输有问题!你可以测一下16BIT贴片电容对地阻值,这种问题很可能是NG不良或者损坏!

网友:
6600  那卡 GPU空焊也会造成楼主说的那现象

网友:
pci-e总线是优于内存检测的,所以pci-e出问题时当内存代码。
“但在INTEL和SIS的芯片组上,都可以装上驱动,进3D游戏。。”可能没有工作在16x下。

网友:
pci-e总线是优于内存检测的,所以pci-e出问题时当内存代码。
“但在INTEL和SIS的芯片组上,都可以装上驱动,进3D游戏。。”可能没有工作在16x下。
引用 网友B:

大修说的即是!!楼主不防可以去除一下主板上PCI-E槽上的铜锈试一下,如果不行显卡总线就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想必  楼主已经换过显卡试过机器了  应该可排除铜锈

网友:
pci-e总线是优于内存检测的,所以pci-e出问题时当内存代码。
“但在INTEL和SIS的芯片组上,都可以装上驱动,进3D游戏。。”可能没有工作在16x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兄弟的解答,王大修版主的意见,我用Everest检测显示“16X工作中”

因为此卡是同事朋友的,现在已经跟同事电脑调换使用,留院查看。

我也搜索过,也有几例类似的问题,但没有很好的解释,所以发个帖子讨论一下

网友:
查下PCI-E的32条AD线,晶振是否是振,GPU空焊

网友:
pci express 总线没有AD线!!!
是32对,不是32条!
pci express 总线上信号不良也会产生这种问题。

检修方法按思路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