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00,光区和硬盘无发引导?

楼主(2009-02-02):
联想Y300在BIOS里都能正确识别,但进入光盘和硬盘引导都不动(或单独使用排除光区和硬盘本身问题),屏幕左上方一个杠,热起动无用,只有按开机键才能关机,

网友:
硬盘是不是好的?有没有拆出来扫描过呢?

网友: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应该南桥可能性大些 BGA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偶觉得也是南桥的问题,但是不排除个别电容坏了

网友:
刷一下ROM试下

网友:
不排除个别电容坏,不过用DM分区过也会这样,用MHDD,ERASE一下可能会好

网友:
首先硬盘,光区在别的机器上测试都是好的正常,南桥我今天刚换好,结果还是一样?在BIOS里光区和硬盘识别都正常,COMS电我也放过了,是不是要刷BIOS呢,谁有提供一个,谢谢,我再试!

网友:
RE: 联想Y300,光区和硬盘无法引导?

已解决,搞定,刷BIOS,怎么结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