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满屏竖彩条

楼主(2009-02-02):
我有一“京东方”的笔记本液晶屏,故障现象为满屏竖彩条。请问是否是屏坏?能否维修?屏上的几个主要集成电路为“TP006A”“SPLC8512A-PF011”“TP007”在哪能买到?屏的型号为TD141TGCD1。请各位帮忙!

网友:
竖彩条是亮线\亮带吗?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排除屏线和屏线接口的问题那就是屏坏了,换以上的IC如果买新的化不来的,现在像你这样的屏也就在400左右
这几个IC我有,但是都是在屏上的(我那屏都是碎屏)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也是花屏?如果不是,那么就是板上的问题了。直接找显示卡。。或者北桥。。加焊。。

网友:
感谢大家!我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可以排除显卡问题。我没有可以换的屏,没法试,也没法确定屏线有无问题!3楼,如有可能,可否转让几片IC给我试一下?

网友:
彩色竖亮线:大部分是屏坏了。。。。。
彩色竖彩带:很多是IC坏。。。。。
个人看法。

网友:
屏软胶连接带和屏的线路板连接位置虚焊的可能大!需要专用烙铁压焊的!我正在找这种烙铁的成品不知道你们有吗?

网友:
先排除连接线的问题;屏坏不坏可以用乐华2013B之类的板试点一下就懂了.

网友:
对,差不多是主板集成显卡或者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用RTD2033V驱动板试了一下屏,屏没有问题。判断基本是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