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865PE谁知道少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9-02-02):
如题 这个主板是七彩虹C.865PE VER2.0 少了一个元件,谁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现在主板故障现象是不能开机,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LM358,运算器?
找块带这个IC的板,查一查地线脚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
看那一对好像就是上下管呀,上管应该由这个芯片的第二脚控制的,下管的G极应该由第四脚控制。
这个芯片应该是RT9202,绝对没错。七彩虹,昂达的主板常用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上下管有4个脚是连一起的,这个很明显不是,楼主你可以试着量一下8个脚中有没有5V,或12v,有的话358可能性较大,是个运放,否则,只有找一样的板子看看了

网友:
应该是RT9202吧,

网友:
很简单的事情啊!带电感的不可能是LM358。加上双MOS那就更不可能了。

网友:
是个PWM控制芯片

网友:
是个门电路!!

网友:
它是被人焊下来过还是班板子本身就少这个件啊 有时厂家偷工减料回少东西 正常啊 锡点焊过吗

网友:
对照好板
是RT9202

网友:
应该是RT9202了,常见他控制一对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