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求助!

楼主(2009-02-02):
一块双敏FX5200,开机不显示,显示器电源灯为绿色,行场信号正常,屏幕无图像显示,但是又感觉屏幕在变化,各部分供电也正常,RGB也正常,不知道还有那些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难道是GPU挂了。
不显示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显存,GPU ,BIOS都有可能!!
还有要特别查一下TTL电路!!!

网友:
是不是线没插好啊

网友:
把C组关掉,再看看

网友:
看下诊断卡的跑数,如果能过,刷下bios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