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显示器一通电满屏花屏

楼主(2009-02-02):
杂牌15显示器一通电满屏花屏,按PWOER键无效。D:\001.jpg

网友:
谁能告诉我。这一般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造成花屏故障原因较多,驱动板,屏显基板,屏线,屏体,电源板都有可能。楼主代换下就知道了。个人感觉象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如果你按开关都没反应,驱动板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
你打开,关上。这样多次开关,仔细观察每一次屏幕的变化:
     如果每次都有变化:驱动板。。。。。等
     如果每次都没有变化:屏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应该是屏坏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驱动板的事情 从刷驱动板

网友:
重写一下BOIS吧

网友:
要不先换根屏线,我有碰过屏线不好的,也是这个现象.祝你好运!

网友:
先屏线再驱动板再MCU!!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吧,再动驱动板

网友:
谢谢各位了。换了驱动板后解决了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应该先换驱动板,mcu然后再屏线再屏!肯定没错!

网友:
刷数据,换屏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