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技术

楼主(2009-02-02):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
第一:本人想买一套BGA设备,在网上看了几个型号,预热台用:AOYUE傲月 853A 预热台    风枪用:安泰信AT8305 SMD高级热风拔放台   用这两个如何啊, 主用要用换775CPU座,南北桥,还有各种插槽。
第二:845以上的南北桥各用多大的锡珠。

网友:
楼主到维修工具和焊接技术版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把二手司登利的数显风枪, 不到300
找个结实点的破机箱做架子,不用钱

设定好温度段,多练习, 我们学校的老师用这个换座子,做BGA,成功率95,
你算算成本多少?

不会总结经验和规律,就是用几万块的设备还是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