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P-MX

楼主(2009-02-02):
华硕p48p-mx主板点不亮 开机没复位 内存.南桥.北桥电压都正常  就是没cpu电压

网友:
CPU供电场管有无控制电压。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场效应管是否损坏.

网友:
现在代码走多少??先换个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cpu无电压代码肯定不走,场效应管短路电源会保护。都是查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无电压先查CPU电源管理芯片,有时候CPU座虚焊也会导致无电压

网友:
CPU不工作肯定没复位啊
把CPU取下来看看有没有电压
要是还没有电压那基本上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