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K800L内存报警故障

楼主(2009-02-02):
上电开机无显示,测试各供电正常,检测卡跑到C1或14,测试内存时钟测试点,相连的两个时钟有一个是2.3V和0.23V,共三组六个时钟,每组都是一个是2.3V和一个0.23V,真怪,这前可以开机显示时测试过时钟电压好像也是这样,测量一下内存AD对地阻值有一个436其它都是454,请各位指点下,急啊!!!

网友:
先看一下北桥旁边及背面的电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就考虑北桥。

网友:
内存时钟这样应该是正常的。把内存条插上去再试一下?

网友:
时钟应该是正常的,尝试刷bios一下吧~

网友:
可以换个IO试试,内存的91/92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IO,建议换IO,

网友(2009-04-02):
今天也收到相同的主板,特别的量了一下内存时钟,六个时钟都是1.5V,所以LZ的时钟应该有问题,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时钟电压偏低不一定事 北桥的问题·~

今天刚修好一块一个内存时钟电压低的板子    事应为IO有脚空焊造成的 ·`内存时钟电压被拉低到0.5V   重拖IO后  始终电压恢复1.2V

网友:
先查一下时钟线路,用对地值测量不是很准,用一下指针法再确认一下内存AD线。如果有一个值大,则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