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们给我看看我主板什么问题?

楼主(2009-02-02):
我表妹的机子,主板:V星PM8M-v ,CPU:赛扬2.4,硬盘80G,内存512,电源:用台电DPS-120EB加了个给CPU供电的转接头,这个板子是2006年的标,一直使用很好,半年前启动不起来,换了现在这个电源就好了,现在又点不亮了,具体情况为:拔掉CPU供电插头,主板风扇可以转,插上CPU供电插头,CPU风扇转一下很轻微的,就不动了。昨天我以为是电源问题,已经更换了现在我正在是用的这个机子的电源测试,结果是一样的,我是个电脑爱好者,也就是说我是新手!请知道的前辈指教下!我又测试卡!如果各位前辈又什么需要的数据,我可以补充!

网友:
为了不浪费论资源,我就不另开贴就在这贴在咨询下,我常拿机子去维修点去修,看师傅们先检查电源,
用镊子短路电源供电的2个点,电源就启动了(断开主板的情况下),如果启动了,就说电源是好的,
很想学习下,他们短路的是电源的那两个点。能不能给画个图演示下!

网友:
就是短接的绿线和黑线。以后多在论坛看,慢慢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
电源没问题就是CPU加电的事情了。

电源第14脚。和地线。

网友:
上面是20针的。

如果是24针的就是第16脚。POWER ON ——GND。

网友:
3楼说的我明白点了,就是绿线和黑线,5楼请你能说的 白话 点吗?POWER ON ——GND是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数去吧,我说完了。

网友:
好象故障说的不是很清楚呀

到底是机器点不亮还是只CPU风扇不转?

网友:
先清理灰尘,把CMOS放一下电,如果现象还是一样的话说明主板有短路保护

网友:
一点电子基础都没有还在这里发贴子,有时间去恶补下电子基础吧,连最基本的POWER ON ——GND都不懂,简直是对牛谈琴嘛~

网友:
很明显主板CPU供电短路,甚至有可能北桥烧了,好一点的话换个CPU旁边的MOS管就好,运气不好北桥烧了就只有换主板啦,,,,,

另电源第14脚信号名称PS-ON5V,电源没工作时应为5V电压,工作后此点电压变为低电平,即没有电压或很小,所以我们常说强制开机就是把此信号的5V高电平拉成低电平,即把这个脚对地短接就OK,一般这个脚是用绿线,黑线一般表示地线,所以只需要把绿线和任意一个黑线短接就OK啦

网友:
11楼的讲解我明白了 就是把绿线和任意一个黑线短路 就知道电源是好坏了.多谢了各位!

另外 10楼前辈 我知道我很菜 请允许我边摸索边学习吧!

网友:
有可能是辅助电源周围的管坏了吧

网友:
你说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显卡坏了.换个好使的试试看, 我新来的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多指点

网友:
很明显主板CPU供电短路,甚至有可能北桥烧了,好一点的话换个CPU旁边的MOS管就好,运气不好北桥烧了就只有换主板啦,,,,,

另电源第14脚信号名称PS-ON5V,电源没工作时应为5V电压,工作后此点电压变为低电平, ...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都已经让你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对了,还有控制CPU的MOS管的VRM!

网友:
应该是 辅助电源的12V供电短路 也就是CPU旁边的供电管有短路的

网友:
11楼的说得对,运气好的话换一个场管就好,如果是北桥坏的话。一般是换板吧

网友(2009-03-04):
可能MOS管的问题,检查电源是绿线和黑线短接就可以

网友:
我的一块`845主板故障和你一样,除了MOS管击穿外,还加上北桥烧毁,量CPU的VCORE电压,简单点测电感处对地电阻,红笔接地,黑表测电感处,阻值小于`20欧,你的主板可能就没用了,不用修了。

网友:
+12v短路了

网友:
短接 绿线和黑线电源能唤醒 并不一定说电源是好的啊

网友:
12V短路了不要长时间短路电源开机有可能烧其他元件

网友:
CPU供电那的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