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 H982A 开机闪 然后黑屏问题

楼主(2009-02-02):
唯一 H982A 开机闪 然后黑屏开关显示正常绿色 按下开关 在亮一下又黑了 偶尔有时候一次就OK 大家帮帮忙 分析下 再此表示万分感谢
黑屏

网友:
可能性比较大的是电源部分的电容坏.电源好的话.那估计就是高压部分了.

网友:
电容坏或高压虚焊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吧,如果电源没问题的话就检查下板子和灯管吧

网友:
差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应该可以确定是电源输出板上面的电容有问题,当然也重点看一下电感补焊一下

网友:
高压板问题多点,其次是电源部份虚焊

网友:
故障内似灯管打火,还有就是高压板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你用高压条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一体高压板换过了 还是老故障 不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