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MOS设置一保存就不会重启?只能短接跳线,默 ...
为什么CMOS设置一保存就不会重启?只能短接跳线,默认方式启动?

楼主(2009-02-02):
为什么CMOS设置一保存就不会重启?只能短接跳线,默认方式启动?CMOS已经刷过,不行!主板是精英的KV2 LITE1.0
BIOS我已经刷过了,不行,如果进BIOS只是浏览一下,不保存没有事,可以用F10,也可以save setting and exit.都可以,但是,就是只要一保存,就不能重启!三键热启动不行,Restart,正常退出也不行,只能把跳线短接,然后才可以启动!又成默认的了!
重启

网友:
是不是按F10保存退出的时候,主板没反应,正常应该重启
我碰到好几例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没关系,实际上主板CMOS已经保存下来了,关了机,重启就行了

网友:
就是按住开机键,等风扇不转了,把电源拔下来,然后在从新插上去,CMOS已经是保存数据设置的

网友:
刷一下BIOS应该能好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这样的。也算是正常吧。

网友:
是BIOS或CPU的问题
我以前的冠盟848P主板用赛扬D的CPU就这样,换奔腾的就正常,后来刷了BIOS后全正常了

网友:
BIOS我已经刷过了,不行,如果进BIOS只是浏览一下,不保存没有事,可以用F10,也可以save setting and exit.都可以,但是,就是只要一保存,就不能重启!三键热启动不行,Restart,正常退出也不行,只能把跳线短接,然后才可以启动!又成默认的了!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已换过了!

网友:
我也遇到几块富士康主板有这个问题,不能保存退出。直接重启后也保存了,重写bios后应该会好

网友:
是什么板子呢??
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那个张先 生怎么没有回答呢!版主呢!不会说句话?

网友:
应该升级主板的最新BIOS

网友:
bios的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