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226

楼主(2009-02-02):
长城G226液晶显示器开关机没用,通电,显示器的电影指示灯绿色狂闪,无法关,屏幕没有显示。拔掉电源线后,明显看到屏幕闪动一次。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重写MCU试试呢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查后级

网友:
请问楼上的哥哥,查后级,如何检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