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FT-B320ATX

楼主(2009-02-02):
各位网友,有没有富士康FT-B320ATX电源图纸?谢谢发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找

网友:
不一定非找同型号的图,只要所用的电源管理芯片相同图都可以做参考的嘛

网友:
楼上说的对,现在市面上流行的ATX电源电路、结构都差不多,区别只是用料缩水多少而已

网友:
关键我的电源(富士康FT-B320ATX)使用中烧毁了,R5、R7色环电阻明显烧毁,色环颜色看不清,有朋友有此电源的希望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这样提问可能没有人会回答你。第一,这个电源不一定有人有,有也不一定是同样的标志。比如我手头的长城300p4pfc和论坛上的图纸原理一样,元件也一样,但标志不一样。第二,想人家帮你的话,即使没有图纸,这里也有高手能够回答你的。比如启动电阻、限流电阻,只要找同类电源参数相近的换上去就行了。归根到底,你的目的是修好电源,用另一种方法(上详细、清晰的图片)为想帮助你的人提供最多的信息,人家就越容易帮助你。

网友(2009-10-16):
R5为560K,R7为2.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