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代码c0

楼主(2009-02-02):
杂牌845gl代码c0 cpu电压1.50 复位1.4v 时钟 0.3v 内存 1.25v 2.5 v 3.3 v
不知问题在哪高手指点

网友:
重点检查CPU到北桥线路以及BIOS相关电路。

网友:
是不是打CPU座到北桥的AD线?

网友:
刷下BIOS试试,不行就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IO试下,如不行,判定为总线和空焊

网友:
跑CO应该是CPU没过完..换个CPU试试..不行就用力压座跟桥

网友:
楼主能不能教我下cpu到白桥的ad线扎个量,我不会哟,我就晓得用力按看是否空焊,谢谢哈!

网友:
ad线 负载上有测量点

网友:
上带灯座看看

网友:
杂牌子的845GL主板,很多都是FSB的频率跳线。你注意一下,看看是不是CPU的频率没有跳好。

网友:
好像没看到fsb跳线 诊断卡上时钟灯亮 复位灯亮一下暗说明时钟复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