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9-02-02):
我有一个电源,开始是绿色和紫色线有电压,短接绿色线后没有电压输出,KA7500的13.14.15脚有电压4.8v,我本想测一下KA7500的每一个脚的电压,表笔无意间把3脚和4脚短接了,风扇就会转
,开关管和电容基本上都换了,二级管也查了,查到C945中间那个脚上的电阻,三级管这边没有电压,另一边有4.8v电压,怀疑是电阻坏了,从电路图看,是一个10欧电阻,我换一个好的,插上插头后所有的电压都有输出,绿色线也有,短接绿色后所有电压就都没有了,我是一个单独的电源试的,,网上都说是主板的问题,可我没有连接主板,

网友:
你在乱怎哟,看电容或管子穿没

网友:
查肖特基二极管排看一下是不是其中一只被击穿了。。

网友:
先修好辅助电源电路,确定+5VSB和绿线电压正常时,查主电源电路和整流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因为我的基础太差,我决定放弃维修了,开始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