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从C1到R7后停止,从哪儿找问题?

楼主(2009-02-02):
故障描述:
开机后主板的CPU风扇转,但显示器黑屏(不显示)。只有嘀嘀地报警声(然后变声为哇拉哇拉地声音)。看代码卡,跳过C1到R7,表明内存已经通过了(换好内存也是如此)。
现在从哪儿入手快点?
先从供电MOS管找呢?还是CMOS的问题(我没有经理,会不会是CMOS的问题?)
cpu
黑屏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会不是是你的显卡有问题呢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走的是A7吧,诊断卡哪有走R7的?
这应该还是内存不过,重点查一下数据线吧。另外注意内存槽有没有插好的现象。

网友:
qinmjie 说得不错,是A7。
我以走过C了,就不该回到A了,所以以为是A7。
不应该是内存的事,因为换了好内存也报警。至于显卡,感觉也不是。
我想问个问题:代码能走到C,是不是CMOS的问题(需要刷BIOS?);还有,BIOS丢失或坏了,代码还跳吗?

网友:
看一下内存槽、cpu供电芯片。

网友:
先检查一下键盘鼠标部分,然后刷BIOS,不行再换IO.

网友:
A7典型的内存不过
还有可能是IO问题

网友:
就应该是A7 内存没查好 接口问题

网友(2009-09-10):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