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开机掉电

楼主(2009-02-02):
IBM T20机器,开机到显示logo,过程一切正常。但在显示LOGO后一会掉电,且机器无法重新启动,所有的指示灯都闪,连续闪动4次,完全掉电,且连待机电流都没有。我开始怀疑是CPU供电问题,换过两队3421和3410,换过1632,都不行。也检查过隔离保护电路,换过U5和开机芯片旁边的稳压块,故障依旧。哪位朋友遇见过同样的现象,请指点

网友:
看看风扇接触是否良好,南北桥有没有异常过热,这些都正常接着换3421  3410片子太愿意出问题了,我每次都换六七个才能好使,郁闷。

网友:
完全掉电,且连待机电流都没有?

网友:
试试把硬盘先拿下来,
看看再能不能加载.

网友:
最好重新组装一下。

网友:
还是怀疑ADP